简单修HP CQ43 HM65屏暗

楼主(2015-01-26):
HP CQ43 HM65 接机屏暗 客户说有进液  报价拆机主板无进液痕迹  同板号图纸没有 在淘宝上看到和HM55主板大体一样 打开HM55图 测屏线接口条件 19V LCDVCC有  BLEN 0

查CB15到26脚断线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
估计浸液导致断线 还好不是芯片击穿 成本低

网友A:
CB15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分压后滤波吗?不像是呀!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B15在这个电路中起什么作用?分压后滤波吗?不像是呀!求解

看他发的是没有装……无作用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屏背光开启断线,导致暗屏,恩,知道了,简单……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他发的是没有装……无作用

一直都搞的不太明白,像电容和电阻并联及串联,电容和电感并联和串联,电容和二级管、三极管并联和串联的作用和意义,真心想了解这一块!
广达常用到的升压电路,及其它厂商用到的延时电路,滤波电路,耦合电路等等吧
网上看了许多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