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i5d独显 开机大写灯闪5次不亮

楼主(2015-01-26):
接到HP G4 R13开机电流1.2-1.02 不亮大写灯循环闪5次求高手指点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一般都是闪烁3下    你换个CPU试试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个 也是这样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先软后硬  刷个bios试试先

网友:
仅供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age%3D1&ordertyp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