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信号级维修是指哪般?

楼主(2015-01-26):
如题,常见某高手曰信号级维修,不明,故问之,板卡信号级维修乃何种阶层?请实例示之。

网友A:
板卡是主板问题换主板板。信号级是主板问题修你原来的主板。

zpz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卡是主板问题换主板板。信号级是主板问题修你原来的主板。

信号级在芯片级之上。你说的只是维修,不对。而且原意是板卡的信号级维修的意思,没有板卡级维修的意思。

网友(2015-10-04):
信号级维修应该是最高层次的维修了。有理论基础+各个IC的信号理解。。可以说是只要他愿意,自己都可以设计一块主板出来了。。。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板卡 有主板  显卡  内存  信号  比如 主板无复位 是说某个信号没出来

网友:
维修界最高境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