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3000 C305独显不触发又一通病

楼主(2015-01-26):
联想3000 C305独显一体机通电待机电流在0.03~0.05之间跳变,按开关无反应,在论坛看了很多帖子有关于类似的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方法;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上了,补一下南桥试试,也怕补爆珠,无铅的嘛,风险有点大,所以没敢吹熔化,差不多就行了,等冷却后一通电,居然自动上电啦,一按开关也可以关机了,这下心里有谱啦,原来是南桥上的问题,也测试了两天没出问题,能管几个月就管几个月吧,下次再出问题,直接叫客户换桥,又可以增加一次生意何乐而不为呢..另外说一下这机器正常的待机电流在0.01~0.02之间

网友:
这算是通病吗

网友:
bios也容易坏

网友:
啥都没测直接做桥啊

网友:
我是没遇到过,不敢肯定是不是通病

网友:
楼主这都行   不怕几天就回来 呵呵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返修几率 高。。 哈哈。

网友:
我手上一台正在研究

网友:
厉害,我手上也有一台,症状一样,不过3VSUS和5VSUS没出来,一直在跳变,3VPCU和5VPCU倒是有的,觉得像后级有什么拉低了啊

网友:
先预热,试试就行了,再加到BGA加一下

网友:
维修人才呀 这样不错

网友:
我觉得这样可能一个月都过不去。就得回来。。

网友:
楼主没有问客户是怎么引起的吗

网友:
南桥空焊加焊奏效,就应该给人家重植一下子。

网友:
最好是给人家南桥植一下锡球!否则影响声誉。

网友:
这个南桥坏的多

网友:
楼主   这帖子有点水呀

网友(2015-03-06):
今天遇到一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加焊南桥OK 了 。这种问题应该是通病

网友:
正遇到这样的 问题

网友:
正在修 试试去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有所收获啊!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那黑黑的那种桥啊

网友:
这个修的少不知是不是通病 一般我先用热风枪稍微加热南桥看有没有反应,虚焊的话一般都能试出来

网友:
学习了,正好修到这个机器

网友:
搞好了就行,呵呵

网友(2021-05-06):
种地冒昧问一句南桥是哪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