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W350I 笔记本

楼主(2015-01-26):
板号 40GAB1700 独立显卡型号m74-m 216rmaka14fg 现在显卡出问题,如果改成集成显卡 拆掉刷BIOS 还要做什么呢 有哪位大神试过
刷BIOS

网友:
一般改集显要改的地方很多了

网友:
如果有同类集显的图纸可参考一下改!要不还应老老实实换显卡吧。

网友:
是捷威不是长城。。。。这个机器是集成显卡的北桥?今天同事在修

网友:
肯定不行,看那些大神改集显,都要加好多东西的,哪有这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