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278 3115 B同行设小坑主板修复……。

楼主(2015-01-26):
刚接A1278  客户描述进水 在别的市场修过 后商家涨价未同意 拿到这里 拆机看主板就51125动过 报价让客户留机。
整板打阻值  没有短路的地方  插上电源  绿灯不亮 查L6995 无3.4V VIN EN正常 料板拆来6640 绿灯有了 接上电池不充电不黄灯 先不管 按开关试试  没反应啊

只有再查了  一测公共点只有2.几V 看来隔离没过……习惯上下管测下 发现Q7030通了拆个N管换掉  PPBUS_G3H正常了
再接上电池看还是不充电  查6259 ACIN DCIN都正常 查Q7055 4脚尽然阻值0
点位图一看同行的小坑出来了 C7026尽然是个电阻
红圈电阻被换成了电容 黄圈电容成了电阻  C7026换成了0的电阻
换回原一样的 再接电池电源 灯黄了 按开关风扇转屏显

网友:
还好没有电机

网友:
醉了     楼主好技术    默默的问句   最后输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还是笔记本维修看着够味啊

网友:
好技术楼主学习了

网友:
图纸不全还是怎么回事?楼主叙述与图纸对不上啊。

网友:
说明上家报的价格真的很高,无法接受才不修的,这台机器应该清理灰尘就好,要买电源主控电源芯片坏了。楼主技术不错噢,学习了

网友:
前几天接到过这种机器。花瓶 到现在都还没有搞定

网友:
告诉你这坑是我挖的,不过你得感谢我。算我善良,不然换了别人心黑的全板都烧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