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HD6850花屏

楼主(2015-01-26):
开机点亮就花,开机屏幕有许多白色小点,主芯片和八个显存都焊过了,还是一样,咋个测试显存的好坏,求各位老师支持哈

网友:
VGA 接口附件看看 有个6 脚的东东  可以取下看看

网友A:
HD6850这显卡使用之前的DOS系统测试不到,必须用linux系统,现在也没人把测试程序放出来。

网友:
专用测显卡软件判断一下吧。

网友:
换了显存试试呗!!何必纠结呢!!

网友:
还是显存坏的面大些

网友:
GPU坏了吧。

网友:
加焊一下吧  我修了好几个都是加焊好的 要不开机的时候你用手按住主芯片用力 看看还花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HD6850这显卡使用之前的DOS系统测试不到,必须用linux系统,现在也没人把测试程序放出来。

发给你们 你们也不会用吧!

网友:
显示芯片坏了,

网友:
说来说去,还是那个几个电路,慢慢检测一下电压,阻值,用示波器看看就知道..................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给你们 你们也不会用吧!

如果有此显卡想修请发迅维维修部。

网友:
对于显卡好像也没什么思路啊。。
对于显卡还是有点陌生。。。。
       一般看外观, 加焊后还会就有点懒了。   用处理电脑VGA接口的方法对待显卡, 凑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