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T311平板充电越冲越少

楼主(2015-01-26):
三星T311平板充电越冲越少首先检查C767有无5V电压 ,如果没有5V电压更换尾插。有电压但是显示正在充电充不进去,更换或补焊U71, 型号是77693小电源 更换OK。上述问题 是在C508 和C506都有电压的情况,带便输入输出都正常,此故障多为进水机器,机器只要是显示充电,就不要考虑充电IC。
三星

网友:
楼主 是说77693小电源没有输出电压给电池充电吧!虽然显示 的是充电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