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关于用5L0380修改电源板电路一个疑问

楼主(2015-01-26):
大家好,关于之前一个看我如何玩转电路的帖子。我有一个疑问如图········

网友:
如果是相通的不就接地了?,怎么给D2的2极管提供供电呢?

网友A:
你?号的地方相当于芯片的持续供电脚吧    这个通的话 我感觉是正常的,内部应该就是一个电感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号的地方相当于芯片的持续供电脚吧    这个通的话 我感觉是正常的,内部应该就是一个电感来的。

这个就是我的疑问了,如果是通的,那么链接D2管这个脚不是也接地区了么,怎么出来电压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我的疑问了,如果是通的,那么链接D2管这个脚不是也接地区了么,怎么出来电压的呢?

这个电感是用来切割  变压器初级的磁场  一端肯定要接地的 不接地怎么形成回路怎么形成切割,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感是用来切割  变压器初级的磁场  一端肯定要接地的 不接地怎么形成回路怎么形成切割,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接线都对了的,电压没有输出来呢····是这样的390K的电阻我是用4个100K的色环电阻捆在一起用的,这样有关系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接线都对了的,电压没有输出来呢····是这样的390K的电阻我是用4个100K的色环电 ...

这个没什么关系  不出电压你得检查反馈电路,光电耦合器1、2脚外围电路以及元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什么关系  不出电压你得检查反馈电路,光电耦合器1、2脚外围电路以及元器件。

好···不过是这样的。我是用一块好的电源板改的,我就是像实践下可不可以的----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我再去摸摸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要是这样的话,那我接线都对了的,电压没有输出来呢····是这样的390K的电阻我是用4个100K的色环电 ...

没有关系,电阻串联有其中的有一端要接地才行,主要是为了形成分压和限流作用。

网友D:
楼主图中的T1是开关变压器吧!打?号两脚间应为变压器的一个绕组,用表测基本是通的,因为阻值很小,这个绕组是专为芯片提供工作电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系,电阻串联有其中的有一端要接地才行,主要是为了形成分压和限流作用。

现在电压出来了,就是磁磁磁的响。原本这块电源板是好的,没有声音的,我改了后就有声音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中的T1是开关变压器吧!打?号两脚间应为变压器的一个绕组,用表测基本是通的,因为阻值很小,这个绕 ...

嗯,其实绕组可以理解成变压器内的一个线圈,在通电后,这个线圈根据本身电磁效应产生一定方向的电动势来工作,绕组在这里也有一定储能的作用。

网友B:
电压现在是出来了·······就是很磁磁磁的声音貌似很可怕随时要爆的感觉,通电一分钟 我发现在用4个100K电阻捆在一起代换390K电阻那里会很热把我绝缘的热熔胶都变软了。可能就是这样代换不行·····看来要买点390K电阻来试试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现在是出来了·······就是很磁磁磁的声音貌似很可怕随时要爆的感觉,通电一分钟 我发现在用4个10 ...

电阻发热很多种原因,代换的功率不足也会引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阻发热很多种原因,代换的功率不足也会引起。

可能是吧···我买点390K的电阻上去试试,看还会不会磁磁响

网友:
不行就查下别的元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吧···我买点390K的电阻上去试试,看还会不会磁磁响

那可以试下,这个声音可能是T1开关变压器内部绕组工作高压电流感应产生的也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压出来了,就是磁磁磁的响。原本这块电源板是好的,没有声音的,我改了后就有声音了,不知道为什么 ...

这个电路改的没问题,我试过好多了,简单,你那吱吱响,看看光耦3角是不是直接接热地,还有就是D2那的电阻换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