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为什么小米现在这么红,性能好吗?

楼主(2015-01-26):
小米和华为大家会选择哪款?我最近入手了华为荣耀。

网友A:
还不错,玩玩游戏也还行,不过有时会稍微卡顿一下

网友B:
IP就最好……不过有点麻烦而已非要二选一的话 看米拉,有米就华为,没米就小米吧

网友:
这两款俺都不选!

网友C:
奴知道 那个号?哪里知道

网友C:
没分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D:
我用小米,入了中兴,给老婆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不错,玩玩游戏也还行,不过有时会稍微卡顿一下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小米,入了中兴,给老婆用。

小米貌似女孩用的多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小米,入了中兴,给老婆用。

话说我现在用的也是中兴。大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分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什么意思?亲用的哪款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奴知道 那个号?哪里知道

答非所问?

网友:
你是不是选的爱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IP就最好……不过有点麻烦而已非要二选一的话 看米拉,有米就华为,没米就小米吧

说的好,小米小米就是有点小米就可入手。IP就最好什么意思?

网友E:
小米和华为大家会选择哪款?都不错的 支持国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米和华为大家会选择哪款?都不错的 支持国产

兄弟用的什么机子?

网友:
我的是金立 和小米2s

网友:
好吧,红米就不错

网友:
关键是性价比实在点。。系统也不错。。。

网友:
还是小米比较不错,我就是用的小米2,摔了好几回了,也没事,正常使用,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