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5830i进水不读卡查供电、接线不行

楼主(2015-01-26):
自己研究了半天,之前是断线的接好了,

可以读卡,过一分钟就不行了,换了一个座子也是一样。

下载原厂图纸研究了半天,借一下电压6.3v,可以了

网友:
真牛B啊这也可以

网友:
手机电池额定电压不是3.7V吗?怎么还有6.3V电压,难道手机里除了背光其它地方也需要较高的工作电压吗?

网友:
卡的供电没有吗?6.3会不会太高了?待机电流会不会高了?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楼主高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