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42寸 满屏横线

楼主(2015-01-26):
型号:创维 42E60HR
故障:几个月前开始出现满屏横线,开始频率较低,闪一下自己好或者最长一小时自己好,
最近几星期越来越频繁,从几天一次到一天几次,,每次重新开机都会好,但不久又出现
今天出现六次了,状况如上图
请问各位大神,我们家电视是什么故障?容易修吗?
横线

网友:
拆了拔插下屏线 线看看

网友:
图像拖丝了,先拔插一次屏线,不行再换电容,驱动板上的。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了!拆下清理接口然后插入用双面胶带固定好。

网友:
屏线看一下 金手指用橡皮擦擦一下看能否正常

网友:
若還沒過保的找售后,若過保了,就近找維修的吧,

网友:
可能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是屏线问题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这种要么是屏线,要么是供电不稳导致的

网友:
先拔插一次屏线,

网友:
逻辑板吧,,可能性大

网友:
屏线可能比较大,但也不排除逻辑板与驱动板。可以用排除法,先把排线接头擦擦。然后再却定问题。

网友:
可能要压屏吧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
擦下屏线,再看看驱动版电容有坏的不

网友:
换屏线试试把

网友:
屏线插拔(#‵′)靠,自己动手不强,找师傅吧。

网友:
拔下屏线

网友:
这都应该是液晶屏的问题,先检查的液晶屏的接口,我也觉得是逻辑板的问题!动手能力不强,只有送修!

网友:
线接口的可能性大

网友:
电源滤波,排线

网友:
主板有病,我修过一台创维32的就是这病。客户嫌价钱高不修,后来用色差口供信号图像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