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块华硕主板M4N78

楼主(2015-01-26):
拿来的时候跑C4D5 代码一看就知道是内存没过到 ,检查内存供电只有1.63V 不正常,换掉p7713u8内存供电芯片还是1.6 而且开机有复位,不知道从何修起,是不是内存莫斯管有短路啊,下一步准备测量下 内存供电的各个芯片,如果有修过这个毛病的大师 请给小弟指导一下 谢谢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 管理总线  时钟  单桥 按一下桥试试

网友:
不错学习了

轩辕思天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电压正常的 你看看其他条件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槽旁的排阻或电容,以前见人修过挡内存换两个电解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
查查3个3.3V

网友:
单桥压桥,,现在有些板子看起来电压不正常,,但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
检查  VTT啊 !!!或者主电源IC

网友:
查电压产生电路,或有馈电路不正常

网友:
同意二楼给的解释

网友:
你学到什么了?

网友:
把PWM控制芯片和相应的MOS管换掉试一下

网友A:
内存条件:基准电压 spd供电 负载供电 主供电 查查

网友:
楼主说的很正确,基本是上述几种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条件:基准电压 spd供电 负载供电 主供电 查查

赞同楼主 一般就这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