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5010 LOGO 过来灰屏 什么问题

楼主(2015-01-26):
显卡也有可能啊

网友:
尽然你怀疑要刷BIOS就先排除下试试

很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先刷BIOS,不行再仔细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显示器试下,测屏接口EDID有没有波形,显卡是否发出找屏的信号

你什么情况  楼主的机子都亮机了  还抓什么波形  不要乱回答

网友:
有屏可以先换下屏试试 再就是BIOS 最后显卡  先从简单的开始吧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是bios

网友:
显卡的故障多些。有时候加焊不管用,只有换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在下手显卡

网友:
昭阳k46a  LOGO 过来灰屏 进pe也是灰的  同样问题

网友:
屏线拔了外接也一样

网友:
先刷下BIOS试试吧,不行可能就是显卡的事

网友:
会不会是硬盘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啊

网友:
显卡问题多一点

网友:
这机子显卡坏的很多

网友:
bios显卡桥一个个来

网友:
楼主 修好没有 想看看最后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一切皆有肯能

网友:
裸板看看,不行就BGA上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一样一样的来

网友:
外接如何呢

网友:
多数都是BIOS问题 刷BIOS

网友:
这不出字的故障貌似都不太好修啊。我遇到过2台其他型号的主板,桥什么的都换了。都没有修好,坑死我了

网友:
显卡可能性大,,要么屏线

网友:
楼主 还是先测一下   ,EDID  信号  ,

网友:
外接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