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助 在线急等

楼主(2015-01-26):
这个电源板,12v正常,不接屏,灯管正常亮,接上屏开关等就一闪一闪,5v带不动负载,电容,二极管 芯片  开关管  光耦  431 电感 都换过了还是原样,大师们给点思路吧

网友A:
你看是不是那个电阻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那个电阻坏了

01B 和3BB是多少阻值?

网友:
你看看高压区域是否有问题,先断开高压供电,接一个高压条是否能点亮灯管。

网友B:
是不是屏短路了,拉低了电源供电。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液晶显示屏

网友:
显示屏没问题  高压也没问题  不插屏线灯管正常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屏短路了,拉低了电源供电。

用其他套板正常点亮屏,屏肯定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是不是那个电阻坏了

开关管附近有 了0.39欧的电阻现在2.2欧 不知道影响不

网友:
431的取样电阻 01B是1k  3BB是1.4k 应该也没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换成0.3欧左右才行  还要检查管子S级到IC的电阻换成220欧

网友C:
都没有人回答吗?

网友:
0.39的电阻如果是在开关管的S极的位置,它变值为2.2欧了,是肯定有问题的,应更换。从另外一个方法上来讲,也 是可以很快捷的判断故障的位置的。用外接的电源出输出电压(一般两组)对应电压直接的接入原板的输出电压整流二极管之后位置上,如果故障依旧,说明主板不良,如果此时显示正常,说明原板的电源板还有问题。从您上面曾提到的0.39变为2.2是不正常的,没有造成开关管损坏已经是奇迹了。

网友:
芯片有换过吗?负载有量过短路没

网友:
大电容旁边有个小电容换一下     他也是非常容易坏的     而且还不爆

网友:
15#有道理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建议换板子

网友:
可以试着把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试下 我试过 成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没有人回答吗?

不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是不是不接屏线灯管没问题,接上屏线5V电压给啦低?`````这种问题我遇到过几十台,,,我不知道准确的问题。有70%是换掉5V相连的16V电容解决的,有20%是50V那个启动电容故障 以上都没有解决的 ,我直接改电路的

网友D:
5V带不动负载,其它都换过?那个芯片启动电容50V(小电容)换了吗?

网友:
开关管的0.33换成0.22试一下

网友:
你量一下2.2欧电阻两端的电压。在拉低的瞬间,如果有电压就是保护了,换0.22-0.3的都可以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5v带不动负载,先更换5v二极管,不行就换后面的滤波电容,在不行只有更改电源板了

网友:
楼主 ,是否是  屏有短路的地方。  您可以用  可调电源  调到 5v上 ,测一下 ,屏    ,是否短路了。
再就是   电源 初级的   供电电容  ,一般是  50v33mfd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5V带不动负载,其它都换过?那个芯片启动电容50V(小电容)换了吗?

50v的小电容也换过了,问题依旧

网友:
开关管工作不正常,0.33电阻变质需更换,控制芯片在反复启动,工作条件未给足。

网友:
呵呵 那你把驱动板输出给屏的MOS  短接S D   2个极 再试试 有时这个MOS出问题  会造成这个问题

网友:
50V 47微发的小电容换个试试,如果屏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是驱动板负载不行

网友:
是屏上的DC/DC电路短路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0v的小电容也换过了,问题依旧

有可调吗?直接接5V给驱动板工作看下是不是驱动板和屏供电之类断路了

网友:
哈哈哈,果然是大师啊

网友:
可能寻址板ic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调吗?直接接5V给驱动板工作看下是不是驱动板和屏供电之类断路了

这个我也是觉得要先做,如果是驱动板拉低5V,你搞破天都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