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荣耀3c 刷机后老充不满电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26):
1、把电池充满,充满满的,在开机状态下冲到满,然后拔下充电器,手机关机,再插上充电器充电,直至再次显示充满,拔下充电器,开机再充电,这样反复几次就能把电池充到尽量满的状态。

2、然后关机,开机进入Recovery模式。

选择advanced(高级功能) -》 wipe battery stats(清空电池状态)-》yes(是)

然后++++ Go Back(返回上级) ++++ --》 - reboot system now(重启系统) -好了,是不是很容易。重启完没问题的话你现在的电量应该是100%了。

3.这个是我的理解,不对的地方大家讨论,还是那句话,本人不是万能的。

首先靠wipe battery是不可能增加电池电量的。wipe电池应该是把电池满电的状态告诉系统,让系统更合理的使用电池,不至于在电量还比较多的时候认为电量耗尽,也不至于在电量耗尽的时候认为电池还状态良好。

网友:
这个似乎有点道理!开机充满时,关机还能接着充很长时间,我身有体验。

网友:
我一般刷机后都双清

网友:
谢谢,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