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数据恢复能做到把数据原来的名字和原来路径都恢复出来吗?

楼主(2015-01-26):
RT ,因为现在公司有个需求,要把离职员工资料按原路径原文件名恢复出来,我觉得貌似不可能,所以请教下讯维的前辈们

网友:
可以按原路径和原文件恢复

网友:
如果能够恢复我想跟原来没有什么差别的。包括原来的名字跟路径。

网友A:
那要看数据是怎么丢失的,一般来说不是什么大难题。

网友:
也看恢复软件的。有些恢复出来带完整的名字,有些就带乱码拼音什么的。

网友:
这个没有人能100%保证,要看你的数据是如何丢失的,还有你所使用的恢复软件有没有这个功能,有的是按照原路径原名称恢复,有的是按照文件格式恢复(名字会有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数据是怎么丢失的,一般来说不是什么大难题。

是员工自己删除,然后回收站清空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员工自己删除,然后回收站清空这种

没有存入数据吧,大多数都是可以的。

网友:
貌似大家没办法!!!

网友:
这样的数据恢复是多于的, 离职的时候工资晚发段时间, 检查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
没有再写入的话,很多数据恢复软件都能恢复。

网友(2015-02-25):
只是清空回收站的话,问题不大。。。除非你的员工是专业数据销毁人士,哈哈 _^ ^_

网友:
呵呵,难道是卧底

网友:
貌似没办法!!!

网友(2015-04-08):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
楼主,你恢复出来了吗

网友:
好多公司吧文件放到桌面的,如果这样的话,够呛

网友:
什么意思?没看明白。

网友(2015-05-12):
要文件路径没有遭到破坏才是可以的

网友:
文件可以恢复的,但要看一下原来放在那个分区

网友:
当然可以,如果目录出不来,基本上可以说是恢复不完美,不算成功,要看你损坏情况。

网友:
这个情况就比较模糊,到底原来文件存在那个分区,还有有没有在这个分区进行写动作。如果是存在c盘或者d盘中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Program Files夹都可能不能恢复,在存放的分区进行写动作也可能恢复不了,如果都没有那就没问题了,可以修复,用DGen能恢复原来的文件夹。

网友:
单单的误删除尝试过,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