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联键窜键解决方法,以后大家遇到注意

楼主(2015-01-26):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6194-1-1.html
这个帖子我前两天修好发的,后来发现键盘有联键,窜键的问题。之前换过EC,开始怀疑EC换的有问题,有把原来的换回去,还是一样,进PE一样故障可以排除软件问题,放一放,手边还有机器,想修别的,修完没了。拿出来检查,没差出问题,论坛看看,还是有点收获的,有个帖子,说快捷键可能引起,我翻开一看我这笔记本也有快捷键,进水腐蚀严重啊。不接快捷键,问题解决。下面照片,这里也说明不是键盘问题都是EC或NB引起的,因为快捷键有电容漏电,所以才会引起此故障。因为报过价,所以不打算换快捷键或修理了,腐蚀太严重,老鸟看了也别喷,谢谢观看。

网友:
标题挺吸引人的

网友:
以为有啥窍门呢  我承认我想多了

网友:
键盘,触摸板不好使除了本身问题外,其它外接输入设备故障也会引起键盘的间接性“故障”。

网友:
楼主你好歹把快捷键腐蚀的地方清理一下

网友:
嗯,我还以为是什么特别的维修 方法。

网友:
楼上的都是见多识广可能没用,但对我这小白就是很大帮助,如果碰到会注意看一下的

网友A:
个例啊这是,一般都直接换键盘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个例啊这是,一般都直接换键盘就行了

这键盘比较贵,带红帽的,如果不是同行确定键盘好的,肯定会先发个键盘换上去的。

网友:
学习了  好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键盘比较贵,带红帽的,如果不是同行确定键盘好的,肯定会先发个键盘换上去的。

恩,如果要是换了键盘还一样的话就头疼了,好在你这是快捷键影响的

网友C: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联想的机子,开机要输入东西时,就一直不停的跳冒号    还没找到原因呢

网友:
修东西关键要细心

网友:
做维修不容易 啊,任何小细节都会引起问题。细心得再细心

网友:
我是来看绝招的

网友D:
这是进水引起的,不是进水应该就直接换键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以为有什么高招呢

这不是什么技术,只是告诉大家,这个会引起类似故障,会的就就路过。没遇到过的以后注意一下,免得盲目换东西结果还没解决问题。

网友:
连键还是键盘坏的多,偶尔会有耦合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进水引起的,不是进水应该就直接换键盘了

我相信没遇到过得,大部分维修人都会考虑键盘。凡事都有第一次。就像通病一样。这里有好多人认为,此例不值得一提,但我修之前也看过论坛这故障的帖子不多。论坛本来就是技术交流,学习的地方吗。总是有老鸟来喷我们这些新手。鄙视这些老鸟。多学习论坛的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