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51g

楼主(2015-01-26):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宏基的主板,一个同行带过来的,一看有点楞,只有一张主板,内存也没插,虽然修的机器不少,但是裸板修的还真没几个,店里没有示波器,不能打找屏信号。那人说自己是修电视的,说有短路,我一听,是吗?量量看,他说这个电阻是通的,我一看,那不是限流电阻吗?告诉他很正常,有表笔打了下对地,大短路啊!
    告诉他可以修好,报价xx,开始维修,他再一旁看着,不好下手,接口去吃饭,一会回来后开始烧鸡,手一阵摸被烫了一下,一看电容都变色了,用烙铁加焊锡吧它取下来,用棉签把松香擦干净,这可不能让他看出来修的哪里,故障很简单,最后收钱走人... ...

网友A:
赞同楼主的保密工作干的很好!

网友B:
修电视和修电脑的确实不是一个层次的  笔记本太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同楼主的保密工作干的很好!

对啊对啊,问题比较简单,维修有相通的地方,所以一定不能让他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电视和修电脑的确实不是一个层次的  笔记本太复杂了

没修过电视,不太清楚,不过听他说电视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
短路最好修,烧鸡烧鸡,就OK了 现在钱都这么好赚了吗?为嘛我当时修的都那么难 ,

网友:
短路最好修,烧鸡烧鸡,就OK了 现在钱都这么好赚了吗?为嘛我当时修的都那么难 ,

有好赚的,也有费了半天劲儿没挣一毛钱的...

网友:
还好吧,捡了不到两张毛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