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时开机时不开机通病

楼主(2015-01-26):
HP6910P时开机时不开机   不开机的时候电流到1A--1.2A左右  风扇狂转、  加内存不加内存电流都一样  。
能开机的时候一切正常    此机器不开机的时候 不管他 放3天在开偶尔又能开起来     但又时候开机了 关了在开就开不起来  同上 !! 遇到过很多6910P的机器都是此故障 !  有谁知道通病的说下?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三桥合一的

网友:
感觉像是桥啊

网友:
不好解决南桥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找了,先考虑南桥把

网友:
果断干南桥

网友:
还没遇见过,倒是遇见一个CQ40偶尔不开机,加焊南桥好了,但放几天就有不开机了。最后放弃了

网友:
直接换版吧因该不贵

网友:
直接加焊一下桥就好了

网友:
一般桥的可能性大,修了蛮多台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是桥的问题吗   ,  遇到也要注意啊。,

网友:
碰到过。CPU部分的问题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8440P和这个现象差不多,就像是把主板的电全放干净就能开机,看看是不是南桥,BIOS容易坏,实在不行换主板就是,也不贵

网友:
还以为是公步通病在哪儿的,原来也是在找问题的,哪位大神来解决这个问题,期待!

网友:
果断干桥试试

网友:
桥虚焊 做下桥

网友:
看下无线网卡下面的管子。好坏~

网友:
我记得HM55经常出现风扇狂转的   或者你留意下南桥

网友:
这板子修完用不住 直接换版吧

网友:
这板子貌似也挺便宜 啊啊

网友:
这种问题难修,现在这样的板子也便宜了,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这种时好时坏的机子不好弄要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