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品电源“换线大改造”

楼主(2015-01-26):
从收废品那里花了40元买了个全汉550W服务器旧电源。但是收废品的把电源主输出的线剪断了10根(他想要上面那个防磁线圈)。这个电源做工相当好,经过测试,电源输出正常,只是线被剪断了。这么好的电源弃之不用当废品实在太可惜了,做为一个资深电脑硬件发烧友,我本着DIY的精神尝试把它修复。
    经过仔细分析,想到了几种修复的办法,但是这个全汉电源在主板接口处的电源插头被剪的太狠了,无法从此处焊接,索性全部剪断。因为正好手头有一个报废的电源,但是输出主线路是好的,于是剪下准备把它和全汉电源进行“对接”
     先把这20*2根线,也就是40根线剥出线头,上焊锡,套上“热缩管”(一种遇热会缩小的绝缘电工材料),然后按颜色分别一一焊接(为黑、红、黄、蓝、绿、灰、橙、紫、白......每种颜色的线都有不同的输出电压)。在焊接时要一一对应,绝对不能接错线。
    全部焊接完成,再仔细检查一遍,确认无误后通电,用万用表测量各接口输出电压正常。至此,电源换线改造成功!!!它又能为我继续服务啦!!!!

网友:
你拆开焊到电路板上岂不更好。

网友A:
初级爱好者,连维修都不会呢,正在向大家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初级爱好者,连维修都不会呢,正在向大家学习中

真是初级爱好者,要是我绝对会焊到电路板上,别人都看不出修过!

网友B:
现在电源都是白菜价 都不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都是白菜价 都不修了

这里只讨论怎么修,修不修不在讨论范围,OK?不想修的人压根就不应该来这里,而不是来这里讨论修不修。就如同不吃饭就不去饭店,而不是去饭店里面讨论吃不吃饭。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你跑到这个版块干什么吃呢?谁请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几块钱一个,你放屁呢。

网友:
好电源,主动pfc的,买个同等级新的估计300左右,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几块钱一个,你放屁呢。

人家的钱大呗,真是无知真可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几块钱?也太便宜了吧,给我来十个

网友:
是我的错觉吗,我看到电容鼓包了几个。40贵了点,15-20足够了,况且还被剪了线.下次收这样的废品时多砍砍价。收破烂收购废品时也就5元一个。

网友:
这里只讨论怎么修,其它的话就不要乱说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只讨论怎么修,修不修不在讨论范围,OK?不想修的人压根就不应该来这里,而不是来这里讨论修不修。就 ...

赞同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几块钱一个????????那给我来20个..........................

网友:
是我的话也是直接焊板上,不接线

网友:
这样接法费时费力,焊板上最好,难道楼主不知哪种色线接哪个孔?这电源还要40?无语。电容都鼓了还不换?

网友:
值得!这样的电源现在很难找到。

网友:
光驱里面的风扇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看图片上的电容好像有几个怀孕了,楼主顺便换了比较好啊。还有,40收觉得有点贵了,以后收东西要讲点技巧啊,越是想要的就要越表现得无所谓的样子。

网友:
LZ没焊台吗?其实大家看到都想的是直接换线焊在板上的。收废品的电源是只收几块钱的。不过要买好的二手电源就得一二十块钱。

网友:
我们这6块钱一个卖给收废品的

网友:
我也5块钱收过一个。。用料扎实。一盘般电源没法比

网友:
全汉的电源,质量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源都是白菜价 都不修了

严重同意,最讨厌这种人啦,这里是讨论技术的,不是成本核算,你来错地方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这里都是行家,外行话尽量少说,我看就是找骂来啦。

网友:
楼主的这种做法真的不可取,一看就知道是翻新2手货,直接焊到线路板也不费事,我经常改20针为24针的,一点也不费事。

网友:
修点贵电源也行,复习下电路知识,时间长了会忘记的!

网友:
这个电源太复杂了,里面电路是双层的,对我一个超级菜鸟来说,相当不容易。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光驱和风扇是用来测试电源是否是好的

网友:
全汉电源用料充实!最好是将线直接焊到板子上,如果按你的接法最好也是先把线头拧紧再上锡!

网友:
把线焊接到电路板上更好,这样一看就知道换过线了。

网友:
这电源是自己要用的,不是给别人修的,谢谢大家 ,下次直接换线,焊板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  2手的只值几块前一个     修电源 太浪费时间了

电源也要看看质量。好东西就值得修,就一味的换,有毛意思

网友:
接线既不美观也不牢靠啊

网友:
品牌电源值得维修,山寨的就免啦

网友:
精神可嘉啊,变废为宝,杜绝浪费呵呵

网友:
这里是讨论和共同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唱反调就不必要了吧,支持楼主发贴!

网友:
我也在学习电源维修,但是平常工作忙,时间少,学的慢啊。

网友:
有创新值得学习

网友:
直接焊到板上更好

网友(2015-02-26):
几块钱,那是废品吧。

网友:
进来学学

网友:
直接焊接到板子上面都不要热缩的

网友:
点个赞,至少比我强多了

网友:
那电源做工真不赖值得维修

网友:
这电源做工确实不错,值得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