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vivo S7送话器改装 不太适合小白

楼主(2015-01-26):
自己研究的vivo S7 送话器改装,没有接触过手机维修的应该不是很懂,献给接触过手机维修的同行。小白勿喷。。。

网友:
没人做沙发啊  顶下楼主

网友A:
改过以后,会有什么好处呢?

网友(2015-05-08):
这个不用怎么研究,普通四脚改二脚的基本一个改法。

网友:
好像在哪看过。其他手机也可以这么改。

网友:
感谢分享!!!非常实用

网友:
过来看看,修手机还不会啊

网友(2015-06-18):
看了版主的回复,才知道这个是两脚代替四角的送话器。

网友:
道理虽简单,但实际操作起来并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过以后,会有什么好处呢?

没有什么好处,就是屏蔽了四角送话器其余两个脚功能而已,这里加的1K作用电阻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2015-07-28):
四脚改二脚,但没有实际过。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