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2M 加点不显示 电流到0.5几不动 电压都正常

楼主(2015-01-26):
联想C462M 加点不显示 电流到0.5几不动 电压都正常 各路电压都正常   假负载测CPU复位没有 (其实需要上CPU才会有)  已经验证  南桥已经更换  北桥也加焊过  还是一样  此机子客户说是长时间没用 造成的  以前遇到过 就是长时间没用导致不开机了 但是没修好 此机子也二胡  网上看到有好多这样的问题 不过大都是没用 复位 加焊南桥或北桥就基本能解决  给点建议吧

网友:
怎么还沉了呢?我

网友:
应该查北桥条件吧

网友:
仔细查查南北桥的条件

网友:
楼主有刷BIOS换CPU吗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平台复位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