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PO手机维修]
OPPO X907不充电 在充电接口飞线即可

楼主(2015-01-26):
OPPO X907不充电 在充电接口飞线即可

网友A:
三条蓝线发出 的电压 值 多少 呢,如何 确认与哪个电容相连?

网友(2015-07-06):
引用 网友A:
三条蓝线发出 的电压 值 多少 呢,如何 确认与哪个电容相连?

应该是在2.4V左右,这里相连的电容应该是起到数据信号耦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