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卡下的小秘密,实属无奈。

楼主(2015-01-26):
   客户拿了台戴尔的超薄机器,140超薄LED屏幕碎了,于是某宝定了一块屏幕,装上去显示效果不错,无斑无点,A+的价格进货,测试完毕,关机,

  咦,怎么关机白屏?看了下可调电源,机器已经关机了,意识到屏幕有问题,“脏话”。。客户急着取机器,没办法退换了,最后就这样

原谅我不会画mos管子,相当于是给屏幕LED增加了一个开关,除了开机会白屏0,1秒,其他使用正常,应急的处理方法。原先屏幕通电就白屏无法关,客户主板都是好的

网友A:
是不是屏碎的时候把电路板碰到了

网友B:
加开关控制什么?

网友:
你这直接拉低啊,加个大电阻下拉好些。

网友:
这个方法虽然没根本上解决
不过足以交付客户了 很值得赞一下!

网友:
dell  acer 小本都这样 挑屏比较厉害 我遇见好几个了

网友:
恩 解决了客户的问题

网友C:
通电会白屏是主板有问题吧,要是主板没问题屏哪来的供电?

网友:
这个不会不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屏碎的时候把电路板碰到了

不是,就是新屏有问题,只要通电就白屏,还没开机,客户的烂屏就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开关控制什么?

控制19v啊,因为他的EN和ADJ都不受控制了,只能控制源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通电会白屏是主板有问题吧,要是主板没问题屏哪来的供电?

插上电就白屏,主板还在待机电流,EN 和ADJ都没起来,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电就白屏,主板还在待机电流,EN 和ADJ都没起来,确定是屏幕的问题了

我上次碰到待机电流偏大,S0电压的3.3V提前出来了再加上PCH提前得到S0的3.3V内部发生错乱,输出了0.9V的屏供电开启,导致插电屏幕白屏

网友:
有思路=有钱路
!!值得称赞!

网友:
白屏电流那里来的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个也能想到

网友:
做成这样已经不错喽

网友:
控制LED背光供电,

网友:
这个应该是控制了屏的背光部分。

网友:
楼主理论好,换我可能换屏,才懒得动这脑子。

网友:
急中生智啊!可以啊

网友:
淘宝奸商乐了,但客户吃亏了。

网友:
好久不看衡阳小丹的帖了,高手修得飘逸啊

网友:
遇见刁钻的客户白一下就不行了。

网友:
急中生智,先无论怎么样,能给客户交差就是好的

网友:
楼主太有想法了,受益匪浅啊

网友:
遇到一些通情达理的用户,这样子也是可以的了。

网友:
还是没明白楼主这么做的意思?

网友:
经楼主这么一改背光的19V供电受LCDVCC控制了!

网友:
不错。但是你这动客户主板,客户知道吗

网友:
值得点赞,这才真真的发挥了一个维修工程师的作用

网友:
改的MOS管是P沟道的吧?

网友:
楼主急中生智 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
LZ 怎能如此机智

网友:
有思路就有出路。

网友:
楼主思维不浅啊,敬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