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通电不显的维修

楼主(2015-01-26):
联想G450 通电不显
      祼板待机0.012,证明无短路现象存在。通电后电流到(+CPU)0.56,不动。
      首先检查待机部分。测试PL401(+3VALWP) PL402(+5VALWP), 3V和5V阻值173欧,正常。加电就有3V和5V电压,说明待机部分无故障。
再测试PL501(+1.5VP)对地为160,通电开机测试电压为1.5。PL502(+VCCPP)对地30,通电测试电压为1.1V.正常
测试PL601(+1.8VSP)总线电压对地210,通电测试电压为1.9V.  PL602(+VGA_COREP)显卡核心电压,对地10.通电测试电压0.89。正常。
然后测试CPU核心电压L阻值:PL802 PL803,为600左右。对地阻值均正常。但加载CPU并通电测试,PL802/803均无电压。断电分别测试其三极管PQ801/2/3/4/5/6,无短路。
      接着追查TPS51620的供电(V5IN)正常,基准(VREF)正常,正要检查VID0-6脚时,发现此芯片有针眼大的细孔,用放大镜观察才发现此芯片已经烧坏了,烧出一个很小的眼了。真是不细心哟,然后直观更换后,通电后待机正常,直接点亮进系统。看来以后先仔细看芯片外观也很重要的。

网友:
你这针眼大还看见了,上次有一个针屁股那么大的我愣是没看到

网友:
发此贴的意义在于,仔细观察固然十分重要,不过有些观损坏不甚显眼的元件,要想尽快地找到它,还是得通过扎实的电路知识,去一步步缩小故障范围的。有时候遇到没图,又实在还分析不出来的故障,靠过大范围的清查,还是相当的累人的。

网友:
领教了 。如果上电0.56了 我想就应该量有没有CPU供电了 ,其他的我感觉都是白扯,故弄玄虚。。。。。。。

网友:
TPS51620烧个小洞,mos管没坏啊

网友:
楼主 买的高分的放大镜了?

网友:
向大神学习ing...

网友:
细心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买的高分的放大镜

网友:
做维修还是要细心才行

网友:
看来维修还是要细心才可以修好故障

网友:
联想机器坏的好多

网友:
烧芯片我碰到两个了,也是一个洞的,下次一定要先用放大镜查看

网友:
维修其实就是细心的活

网友:
有遇到过、同感

网友(2015-03-05):
今天我修的一台G450所有电压都正常,电流可以上到1.0-1.2A,不显示,加焊显卡无果,准备买个新显卡回来换

网友:
手里有一台  显卡温度很高  居然是供电问题

网友:
今天修了不触发 刷bios搞定

网友:
为啥我看不到芯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