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的怪问题

楼主(2015-01-26):
加电不插显卡能顺畅跑马到26,嘀嘀两声;插显卡则C1...C3...48反复几次后到26,同样嘀嘀两声,不显,用Ctrl+Alt+Del点击一下,马上C1...C3...02...到26,只嘀一声就显示了,进系统什么都正常。关机再开,又得Ctrl+Alt+Del。
为何加电跑码有 PCI-E x16、PCI时钟,都正确,到了26嘀嘀两声后PCI-E x16和PCI的时钟为0,Ctrl+Alt+Del组合键点击后重跑码显示后,PCI-E x16的时钟正确了,但PCI的b16还是为0。无论时钟正确或为0,复位都有,IDE的1脚5v、PCI的B15有3.3v。
M_BIOS的第一脚CS#用表笔接触就掉电重启。M_BIOS的CS#3.9v,B_BIOS的CS#3.3v。
修晕了,请朋友们帮忙。

PCI-E和PCI时钟没有断线,我RTM875T-587换了也是一样。搞不清楚的是,在跑码到26前是有时钟的,26后嘀嘀两声就掉时钟,但全板复位有。

网友:
打一下显卡槽的值啊 那些耦合电容的值  时钟的走线 是不是时钟的上啦电阻空悍之类的

网友:
跑C1反复几次,换一下内存了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是不是不支持

网友:
告诉你技嘉这块板,有挑显卡的毛病,试过HD4890死活点不亮,换其他N卡就能正常显示 无语

网友:
刷BIOS通病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