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MD2 主板 花屏

楼主(2015-01-26):
    今天从客人手中接到一块昂达主板,一进系统就花屏。首先怀疑是内存,拿出来擦擦和换槽及换内存后,测试问题依旧。然后测一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最后加焊一下北桥和显存,问题还是依旧。最后重新植珠给显存,测试问题还是依旧。没辙了 ,请问各位高手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呢?还请教各位武林高手给点思路让我把这块板修好。谢谢。

网友A:
插上独显还花屏吗

网友B:
你检查一下风扇接口旁边的的排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网友C:
可能显存有坏的啊,只是重植可能不行,要换显存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插上独显还花屏吗

笔记本吧  听起来像是

网友D:
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啊

网友E:
换块独立显卡试看花屏不 如果不花 叫他换张显卡得啦 台式主板修这问题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吧  听起来像是

台式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块独立显卡试看花屏不 如果不花 叫他换张显卡得啦 台式主板修这问题费时间

卡LOGO 应该是北桥集显这部模块损坏了 ,想换桥试试,可是才25块钱。想想又不想搞给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显示器问题啊

不是  换好的板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显存有坏的啊,只是重植可能不行,要换显存啊

我也这么想  可是才25块钱    你还觉得是别的问题引起的吗  ??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检查一下风扇接口旁边的的排阻有没有阻值变大的!!!!

   那个风扇???是不是CPU这个???为什么检测这个,说说理由可以吗 ???非常感谢。

网友:
换板吧 这板没意义了修的

网友:
显存一换    不好就是北桥坏,  这板子没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