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2风扇问题 求解

楼主(2015-01-26):
HP CQ42风扇的信号线接口掉PIN了 想接线的 但不知道接到哪里 求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接线

网友:
风扇接口附件应该都找的到,不确定的话下个图纸

网友:
上面应该有线的 仔细找找

网友:
找图纸,根据图纸对应接线!!!

网友:
USB5V,也可以用3.3

网友:
看图纸啊,就在接口附近的元器件。

网友:
图纸上有
或者在接口附近看下必然有走线

网友:
就不要信号线了嘛,直接改常转

网友:
用万用表对着那个脚,在附近量量,应该好找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