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680e开机无反应

楼主(2015-01-26):
电源和CPU风扇转几下就停了,整机无其它反应了

网友:
这就是没开机,

网友:
开关被我结结实实地按了好几次,都是这样

网友:
哎,没人理我这个贴子了

网友(2016-01-31):
你换个电源试下,还不行,主板有问题,你如果不会修就送专业的人修理吧。

网友:
拔掉小4pin 在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