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3用大电池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1-26):
三星300e43单用大电池进系统几秒就掉电,接适配器进系统一切正常电池可以充电,求思路

网友:
换个电池呢

网友:
冲电两个钟再看看,不行换电池了

网友:
电池和适配器同时用呢,

网友:
看看电池放电管有没有问题,主要查查保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