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n68-s ucc不开机修死人过程

楼主(2015-01-26):
今天收到华擎n68-succ顾客说开不机,开机测试证实顾客所说,70元报价,拆机,看了一下只有io是拆过了,看来是不容易修是个二修主板,不开机当然打下阻值没有问题,上电测pcia14脚有3.3v正常,点开机没有反应,测开机针也有3.3v正常,测一下rtc电路也正常,测一下iow83627dhg测61脚,68,67,75待机电压都有3.3伏正常,io以图 点开关针io68脚电压没有跳变阿,io上家早换过了,我怀疑上家没有焊好,又换了一个io一个样阿,,68脚没有跳变那么就给一个跳变,在68脚引线出来接地放开引线让68脚有高低跳变阿,67脚有了跳变但一个样不开机,晕阿,不是那么好吃的钱阿,,只能开机针跑线阿,跑不到io,反过从68脚跑到开机针也跑不出阿,,什么钳子跑线,刷子跑线法都用了,,还是跑不来阿,晕晕阿,,钱钱,,断续跑阿开机针竟然进桥的,真的*脏话*阿,,io脚几个是装修的阿,也说明了io68脚没有跳变是正常了阿,手画电路图以下 是第一次遇到英伟达进桥的阿,绿线到三极管是q34阿,测q34没有高电压出来阿,说明是桥问题吗?这个不一定要发这信号前面还有信号MEM_VLD,侍机正常按开机键桥会自动发出SLP_S5#自动回到桥产的mem_vld,或者是经过开启内存电压反鐀回来的阿,又是电路跑以上第二个图桥发出slp_s5#控制q62导通让q12为高电平控制rt8105的7脚开启内存供电,测q62b极有高电压说明桥工作了,q12b也有低电平了,7脚还是没有电压,怀疑q12拆应该有电压了吧,还是没有阿,说明桥开启这电路没有问题了,那么只有查芯片r8105工作条件就行,r8105g得到供电,7脚内部产电压阿,首先测5脚只有0.7伏不正常,不是芯片问题就是没有得到供电,芯片也给上家换过了,说明上家也懂这个原理阿,测一下d7一边有待机5vsb说明正常阿。。那么问题就在这里了,换了d7可以开机,正常了,7脚有1.56伏了,跑电路跑三个钟。。维修地方图片给大家方便以 后修到

网友:
看标题 看文章前部分 我就想到了有可能是电源座旁边的芝麻坏了  没曾想还真是 ,DHG 应该是有参与开机的啊  时序是68  67  73  72  你说68脚 这个脚有连接到68脚的吧?你说如果没有吗? 再就是桥都已经发出SLP_S3到IO了 只是这个管子坏了 拉不低72脚   72脚通电源的绿线 拉不低 就没有办法开机了

网友A:
mem_vld信号还没出来那里有slp_s3#阿

网友B:
d7是和CMOS电池出来经过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同一种管吗

网友:
钳子跑线?怎么跑?除了镊子跑线.刷子跑线 还有什么跑线

网友:
说实话,一看到什么什么脚的我就头晕,若没个图片真搞死人

网友(2016-02-19):
引用 网友B:
d7是和CMOS电池出来经过的肖特基二极管是同一种管吗

差不多是同一种管子,工作性质都是起到双路供电切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mem_vld信号还没出来那里有slp_s3#阿

MEMVLD信号没有出来,桥是不会发出高电平SLPS5和S3信号到Q62 B级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