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60板子上电到0.5几.求助

楼主(2015-01-26):
量了一下,没平台复位。时钟开启有了,各大供电有了,除了独显供电。连上r253会掉电。

网友:
求大家帮我分析下。南桥换过,ec换过

联想Z360 QD-ll7a 独立显卡主板图纸.pdf

网友:
不知道这机独显供电是在复位之前还是复位之后呢!PM_DRAM_PWRGD这个pg有么

网友A:
刚搜了下是在平台复位后才有独显供电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872-1-1.html,希望这个帖子对你有帮助

网友:
1和2电压都有的话,把4和5短接,试试吧 ,

网友B:
换南桥吧 别的啥都不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南桥吧 别的啥都不不说了

南桥换过,就当我没回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搜了下是在平台复位后才有独显供电的!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5872-1-1.html,希望这个帖 ...

谢谢兄弟,这么帮助

网友:
CPU里有个1.5  看出来了没。

网友:
U37这个与门没装,DELAY_VR_PWRGOOD直连到ICH_PWROK

网友:
显卡你动过没啊

网友:
同样机器,怎么解决哈,老板

网友:
楼主您看下U37的1 2脚有没有电压,您再说的清楚点啊

网友:
Z360机器求助哈,无显卡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