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KPL-AM SE跑码完毕掉电维修.新手看看思路.老手来呵呵.

楼主(2015-01-26):
    直接进入主题.
    同行送修ASUS P5KPL-AM SE台式机.故障表现为自动开机,然后几秒掉电.诊断卡接上以后.发现正常跑码.到38以后直接掉电.掉电后.有时可以触发.大部分时间不可以.
    真实的维修过程很简单.因为能跑码.供电应该基本上都正常.因为主要是给新手看.我就写详细些.老手们笑笑就行了.
    首先怀疑开关是否损坏.因为开关按住四秒也会掉电.拔掉开机跳线.用镊子触发.依然掉电.开关没问题.然后换电源.去掉显卡.硬盘.光驱.依然几秒掉电.果断刷BIOS.故障依然.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也就是我接到手以后直接测的地方..开机的排针..测量结果只有0.20V明显不正常.因为开机针到I/O中间基本上没有什么东西.直接跑线.

    如图所示.开机排针过一个电容到I/O边上的一个电阻..电阻与旁边的822排阻相联.排阻一边3.3V.另一边0.2V.当时以为白捡个822.换掉后未遂.故障依然.仔细想了一下.3.3V过排阻以后到电阻.电阻一头与开机排针相联.另一边与I/O的68脚相联.果断去掉电阻.再次上电.排针上面正常3.3V.很明显.电阻与I/O相联的一边出问题了.也就是I/O坏掉..换掉I/O以后不再自动触发.完美跑码不再掉电.

    写作表达能力实在有限.不会幽默.不会设置悬念.不会加形容词来修饰.只能流水账的尽量说清楚.只希望刚入行的朋友能掌握一些具体的维修思路.也就不枉费我这明明可以回家休息,却在店里慢慢码字的时间了.祝看贴回贴的兄弟..日进斗金.

网友A:
华硕822  坏的比较多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699-1-1.html跟我这片板子有点类似  它也是开机针脚不正常的电压 但是一个是INTEL  一个是AMD平台的 也是看到是进IO边上的822排阻 以为捡到了死鱼 能秒杀 没曾想不是  平台不一样 用的IO也不一样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AMD平台爱用IT联扬的IO  intel就爱用 华邦的83627  华硕的板子至今为止我看到的都是这个做法的用料  好像富士康的就不会了 INTEL的也有用IT系列的IO

网友C:
IO自身内部拉低了68脚的电压,是不正常

网友:
原来是IO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4699-1-1.html跟我这片板子有点类似  它也是开机针脚不正常的电压 但是 ...

你的贴子我过去看了..很强大的理论支撑啊.可惜没办法回帖了.我就没注意过观察AMD与INTEL用什么I/O反正遇什么修什么.估计我很多闲麻烦判死刑的板子到你手里应该就秒杀了.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IO自身内部拉低了68脚的电压,是不正常

一般ASUS不都是习惯坏822嘛.谁知道这回换到I/O了.还好我焊工过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822  坏的比较多

我用表测到822的时候.当真以为捡到了呢.一烙铁的事情.结果后面就如贴子说的.竟然是I/O

网友D:
华硕的问题真多,个人觉得华硕是主板中最垃圾的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的问题真多,个人觉得华硕是主板中最垃圾的主板。

其实我感觉ASUS挺好的.可能是销售的量太大吧.所以感觉坏的多.我手里台式机的料板现在还有大概五六十块..其中ASUS还真没几块.联想品牌机的主板是最多的.

网友E:
学学思路来的,绕个圈原来是IO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学学思路来的,绕个圈原来是IO问题

绕圈了吗? 有些话是写给新手看的.主线很清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绕圈了吗? 有些话是写给新手看的.主线很清晰啊.

这个看得明白,只开始以为822,后来是IO,多谢楼主分亨了

网友:
恩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很好的

网友:
我遇到过的  好像是通病

网友(2015-09-14):
哈哈,还以为好似822

网友G:
68脚应该是5伏啊?一般接atx的9脚待机电压啊

网友:
看看插在主板上的电源接口明显小点

网友H:
开关电压低,是不是还会自动开机呢

网友:
没有当年的激情了

网友I:
开关电压低,为什么能开机呢,新手路过

网友(2015-10-20):
引用 网友H:
开关电压低,是不是还会自动开机呢

是的,这里IO本身损坏的话,68脚对应PSIN信号工作会一直保持低电平状态,所以引起主板自动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G:
68脚应该是5伏啊?一般接atx的9脚待机电压啊

你仔细看下W83627 IO芯片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就知道,5VSB一般是给IO工作提供主供电电压作用的,这里推测可以在95脚可以测量到。

网友J: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压低,为什么能开机呢,新手路过

这里开关针工作电压为0.2V,相当于低电平接地状态,即IO  W83627型号IO 68脚PSIN 信号工作电压也会保持0.2V低电平接地状态,所以主板能主机,楼主的这种故障情况相当于一直短接开机针接地。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里开关针工作电压为0.2V,相当于低电平接地状态,即IO  W83627型号IO 68脚PSIN 信号工作电压也会保持0. ...

如果IO没问题  开机针没电压 可以直接飞线的把?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IO没问题  开机针没电压 可以直接飞线的把?

这种情况一般是开关针到IO PSIN信号引脚之间相连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开路引起,如果是上拉电阻一端腐蚀的话,可以选择飞线解决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如果IO没问题  开机针没电压 可以直接飞线的把?

https://2.taobao.com/item.htm?sp ... amp;id=522918944816最新款热熔胶枪需要吗

网友L:
你说地是不是四秒关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说地是不是四秒关机呢

是四秒内关机断电,正常主板触发后,IO 本身68脚应该是高低高电平跳变,即这里开关针正常工作电压应该是3.3V。

网友M:
也可以 先 挑起68 来来看 脚位是不是有3.3!

网友:
引用 网友M:
也可以 先 挑起68 来来看 脚位是不是有3.3!

这种操作方法也可以适用于判断IO故障,挑脚太麻烦一般都是直接取掉IO芯片去测量68脚工作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里开关针工作电压为0.2V,相当于低电平接地状态,即IO  W83627型号IO 68脚PSIN 信号工作电压也会保持0. ...

很详细的回答

网友N:
822坏了吗              这个好多的!

网友:
对于我这个新手。真的很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N:
822坏了吗              这个好多的!

这里故障是IO芯片68脚内部短路,即在线测量822排阻一端对地阻值也会偏低。

网友:
跑码完毕掉电维修,这个绝对是经典中的经典

网友(2017-01-02):
引用 网友G:
68脚应该是5伏啊?一般接atx的9脚待机电压啊

这个一般看开机针正级工作电压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