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STC513开自校准教程.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楼主(2015-01-26):
嗯`我就是那个新手`如果的什么写错了的.各位师傅多指正一下.
其实这教程在其它论坛里有,不过写的不全.我看这里没有就写一个吧.
这软件其实好像也没多大完整.看作者写的表示8代盘不支持.
250G的10代盘支持上也有点小问题.不过不知道后续版本有修改好没有.作者那几千楼我还没消化掉..

这是USB转TTL 指令线 的接法.很简单.到某宝买一条或自己做一条也可以.买回来装上驱动精灵就能自己装驱动.64位表示没试过.
一般装好默认COM3接口.

打开软件.

选择你指令线所在的COM口 这个接口得你自己打开你的设备管理器查看
然后选择波特率,F3盘波特率为38400(11代-12代)以下的盘设置为9600.
设置好COM口和波特率以后点击打开串口
点击认盘会出现类似如下信息

接下来备份ROM
点击读写串口ROM

出现如下界面 设置好备份路径 点击指令方式读取

备份ROM的时间会很长.在下面的会有进度显示.完成后会在界面提示完成两字.

接下来点击模块地址 A
然后获取到APP,,ATA,VEN,CERT0,CERT1,TABLE的地址

然后分别读取APP,,ATA,VEN,CERT0,CERT1,TABLE将其保存
APP 代码模块
CERT  自校准模块
CERT TABLE 自校准流程模块
ATA  接口协议模块
VENDOR 信息模块 也就是型号信息和容量信息模块!

在跑之前我们先用一个命令
在命令框里输入/C  然后输出D会出现如下

这就是硬盘自校的流程 我们可以对照该流程 跑完了查看AGE会显示AGE=50
AGE=50表示正常,如果发现AGE=4F 其实也是完成了.

在命令行输入%按回车键

其中“5MA7FGMK”就是SN号
在SN:框里输入sn号码 然后点击启动自校准

过程会持续十个小时左右.或是更久.

期间不可以做任何其他的操作只能查看AGE

刚开始的时候查看AGE会=02
跑过02后可以拔掉硬盘插独立的电源离线跑
(我建议跑过99后再断电上离线跑自校.因为很多盘跑到99后会退出,校准会自动停止回到T级,不再继续,
这个时候我们手动输入N10,,22回车,然后用CTRL+T从10继续跑跑到50或者4f结束 回写ATA)
这个时候硬盘不再需要电脑只要通电他自己会自动自效.

回写ATA和VEN

把备份的回写进去就可以.回写也是比较慢的.然后点关闭小板供电.再打开上电.(也可以手动拨了供电)认盘了就完成了

网友A:
这个程序都支持哪些盘啊?

网友B:
这个是维修希捷硬盘的什么故障用的?

网友C:
时间太长了,要十多个小时,能争多少钱呀?

网友:
这是好资料呀 先收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程序都支持哪些盘啊?

10代以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维修希捷硬盘的什么故障用的?

其实就是超级终端的软件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时间太长了,要十多个小时,能争多少钱呀?

希捷的全自校是比较久的`现在修硬盘是争不了钱的`争钱的都是做数据修复的`

网友E:
f3的盘有没有开sf流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f3的盘有没有开sf流程。

F3的SF还是别想了`现在好像除了工厂没几个人能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希捷的全自校是比较久的`现在修硬盘是争不了钱的`争钱的都是做数据修复的`

那干脆不错,换新的吧了

网友:
感謝囉。我也是新手學習中。

网友F:
为什么我读取不了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我读取不了固件

你是不认盘??

网友:
会用的是个宝,我买了几套维修工具了,都是三分钟热度,现在都放在一边成垃圾了

网友(2015-02-28):
认盘,但是固件备份不出来。

网友:
谢谢在学习中。ST指命太多。多看多学才可以。

网友:
请问楼主:我现在是跑完后  会写ATA的时候有问题,转换不了T级  请问要怎么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