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修的第二块3V5V待机供电板子,

楼主(2015-01-27):
      这次拿到手的板子是英业达的,板号是:2042401的,这个也是搞了个把星期才搞好,看我什么时候发的第一块板就知道我多菜了,今天下午终于搞好了,回来就在宿舍编辑贴子发贴。
      拿到手老规矩先看一下外观,惨不忍睹啊,掉了快20个件,3V5V旁边没啥元件了,几乎只有一个芯片在了,电感也被撬的乱七八槽的。不知道哪个师兄撬的,阿林老师讲课的时候不是说不让撬电感吗?如果给阿林老师看到,肯定要菊花棒棒赐候了,先发下外观图吧。

打值基本正常,上下电试下吧,找到图纸和点位,开始上电,测了下,公共点没电压,于是开修公共点,修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情况,死活就是不出来。后来净了一会,看了下图纸,一看是HP的,记得上课的时候,月饼老师讲课的时候说HP有三个适配器检测信号,如果没有检测到的话,就不会出待机电压,也不了机,于是看图纸慢慢测。

     由图纸得知,插入适配器后,如果要产生公共点,Q6必须导通,Q6是P沟通的MOS管,G小于S极4.5V才可以导通,所以ADP_EN#要接地构成分压,才能G小于S,看ADP_EN#的来源.

来到一个比较器,ADP_EN#要输出低电平比较器的6脚要大于5脚。它若要接地,这里就不管他,直接把ADP_EN#接地吧,然后直接接地,又打了一遍值,感觉差不多了,上电试下吧。一上电,马上大电流,电流表噔噔响,赶快断电。量那些阻值都正常啊,杂会短路呢。心想慢慢测吧,当时也不知道哪里短路,瞎测了一通,还是没找到短路的地方(当时阿林老师还没有讲到短路快速判断方法),慢慢找还是找不到,心说不应该啊,这么大的电流,应该比较容易找到短路的地方啊。找了一会还是找不到,火了。直接烧鸡算了,嘿嘿。烧了一会,感觉3V5V芯片旁边那里比较烫,手摸到5V上管那里,我擦,当时就烫的我喊娘了,烫了一个泡。赶紧断电。拆上管,装上去之后,不短路了,公共点正常了。心想,打值都正常啊,怎么会5V上管短路呢,一直想不通,有哪位师兄知道的,给小弟解释下。然后开始补件。大概补了差不多二十来个件,补的腰酸啊,补了快一天,快下课的时候才补好,把电感也换掉了。

ADP_EN#飞的线

补的件,焊工不好,来来回回的补了好多次,见笑了。

补好以后,上电,测试没有3V5V,开启信号也正常。那就刚好用示波器测测波形看看杂回事吧,又让四组的刘明老兄帮看下,嘿嘿,老是麻烦他们。没办法,我技术菜呀。抓了一个3V5V电感前端的波形.

这个是3V电感前端的波形,看样子有正常运行过,然后一下子拉低保护了,那再测下5V的电感前端吧,测了一下不正常,当时忘记抓波了,那就查5V的反馈啥的那些吧。第一下就查反馈,发现反馈不正常。然后又测二个反馈的二个分压电压。

      测了R276阻值为1.几欧姆,R301阻值正常,故障可能就在这里吧。想到那天补年补的头晕眼花的,估计把0欧的电阻给当成30k的电阻装上去了,然后找30K的电阻,一找30K的电阻还真不好找。一看快放学了,只有下午再搞了。下午来上课去俺们死党徐康老兄那总算找了一个30K的电阻装了上去。上电,电流有变化了,心想有戏。再测3V5V,完美的出来了。嘿嘿,当时激动的差点蹦起来。
       写的太晚了,在迅维每天精神头都比较好,哈哈。来迅维之后,每天晚上都几十个俯卧撑,腰不疼了,肾也好了,一口气上十楼不费劲。不过23号打印机老师,小文哥走了,感觉心里好失落,岁数越大,越害怕面对生离死别的事情,也有可能这辈子就来这么一次深圳,还有很多同学,师兄,这次见面之后以后见面的机会,真的少之又少。我们都要珍惜。曝张我们和朱老师的照吧。嘿嘿。

顺便发个我娃照片,哈哈。饼哥,不会说我灌水吧。

网友:
雷哥一发帖,两字:好帖

网友:
我终于明白,原来你头像是你家媳妇的,

网友:
实地的板子修起来   绝对是修练功夫的  好板子      另外你说朱老师走了是什么意思    不在那里上班了?还是回家了?

网友:
饼哥特意强调,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 可能(注意是可能)导致没有待机,而有些HP的本子 在不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的情况下也是有待机电压的 ,只是不能充电。

网友A:
雷雷,有啥事就说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雷雷,有啥事就说哈。

好的,金远胸。

网友:
迅维实地是不是  一些特别的板子会专门讲解他的特点啊

网友:
雷哥   , 可以啊。。           又学习了

网友:
你好厉害,好崇拜你啊!偶像!棒棒棒

网友:
好啊,我也想要那天到实地学修。。

网友:
不错 功力大增啊

网友:
看来有机以后还是要去实地啊。这些大神太厉害了。

网友(2015-02-27):
没有适配器检测信号广达的有待机的

网友:
楼主写的很详细  很风趣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