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780L 开机不跑码分享

楼主(2015-01-27):
废话不多说,全部电压检测正常,有复位!开机不跑码  代码11!刷了N次原版BIOS无效!最后换刷780GMBIOS挡 2E,加独显正常开机显示!
分享一下,有这样的板子,大家都试试吧!总比没用了好!

网友A:
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吗?

网友:
这没什么好分析啊。

网友:
奇葩问题,原版的BIOS居然不能用……

网友:
是BIOS文件有问题?

网友:
我也认为是BIOS文件有问题?

网友:
你该分享一下能用的BIOS啊!!

网友:
不一样的bios竟然可以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官方上的BIOS 有时刷了也不行,正常

网友:
应该是集显有问题,当安装独显后,主板会断开集显供电。

网友:
个人觉得这样修机子,里面运气的成份太多。

网友:
有可能一个系列的版本也可以用,我也碰到过这样的现像

网友:
是不是桥开焊了,造成的集显不显

网友:
很好   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为什么吗?

  独立显卡能用吗?

网友:
我以前也试过备份的BIOS刷回去不行,不知啥原因,最后要刷官网的,

网友:
我最近遇到几块这样的板子  都是插独显能显示 只用集显不亮机 加焊北桥也不管用 诸位还有什么维修思路吗

网友:
这样也行?

网友:
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显卡能用吗?
集成就不过2E,独显就跳过去正常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这种情况多是北桥问题,集显坏了

网友:
刪改Bios..cpu溫度不高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