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救 飞利浦190V 花屏

楼主(2015-01-27):
开机三分钟左右就变这样,通用版替换,还是一个样。。。

网友:
屏幕问题啊,我遇到好多

网友:
多分析一下屏上的电路或许是某一个二极管或电容,电阻引起

网友:
你先拿测机的驱动板试试,屏线也有可能

网友:
屏的问题大

网友:
屏板的问题,能具体点吗

网友:
屏坏了   换个新的吧

网友:
屏的问题呀

网友:
楼主先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查一下屏供电的主控芯片

网友:
哪个屏代换下不就清楚了,19寸的,肯定跟屏线不相干,感觉还是屏本身!

网友:
修到过同样现象的  不过是开机就那样花,最后是屏上的一颗小电容 拆了就行了

网友:
重点查逻辑板电压

网友:
是屏的逻辑板有问题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擦一下就ok

网友:
屏线,屏皆有可能

网友:
都说屏的问题大。

网友:
既然用通用板替换过了,就尝试着修逻辑板吧。这个问题,我修过两次是换屏主ic好的。一个是联想19寸,另一个不记得了。

网友:
还是先点下屏吧。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多半是逻辑版的大芯片虚焊,焊一下,不行就换一个试试

网友:
屏逻辑板问题元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