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V星G41M-P26并发症引起的恼人故障

楼主(2015-01-27):
    看官们,前天接到的一台主机,由于昨日论坛的上传限制,所以今日将这起主板的维修过程与网友们分享一下: 此板名曰:MS-7592  实际是一块南非产的黑人G41M-P26板子 它的故障是:不定时的不开机 ,也不能硬关机,偶尔自动上电开机,比如晚上上关好机器睡觉了 ,到了第二天早上莫名其妙的自己开机啦,如果关掉后,再开机就是不开,而且据客户说 强行断电 好几次 不知哪次可以才开机 而开机后还是不可以硬关机不说 再开机 点不亮 必须将主板上的COMS跳线帽清除COMS数据后 再开机可以进入系统 而下次又是如此 几经折腾现在是 开机点不亮 拔掉也不行 偶尔不一定哪一下触发啦就开机啦正常使用 ....相信很多网友、维友也都遇到此问题,也都尝试过处理这个 处理那个 但是遇到这问题的很多都是不愿意修 而放弃 ,这不我也接到了这么一个活 ,也是放弃....但客户将板子扔给我啦不要了,那我就捡起来看看它 得了哪门子的怪病吧 下面就开始我们的侦破工作.......请出我们的患者MS-7592

网友A:
现在的板子认真研究研究应该都可以修好,只是费用的问题

网友B:
原来楼主管 RSMRST#  叫的IO的复位,  我们一般叫待机电压  因为IO里面有一个总复位信号

网友:
掌声鼓励 如果是我来修的话 估计也是放弃了

网友C:
楼主:这板就是南桥和IO坏了是吗?

网友:
这图纸 一直没有,,,楼主这次做了好事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技术高

网友:
写的太好了, RSMRST# 这个信号好像是待机好信号吧,是用来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的,等待触发步骤

网友:
换了南坏,再换IO,这块板用功不少

网友:
楼主看来很厉害啊

网友:
跳帽RTC复位到南桥,什么测?

网友D:
我很喜欢看LZ的帖子。本贴我在看LZ描述时就先不看其他,思考如果是我该怎么办?从故障描述看就只涉及IO和南桥两部分。再看后面果然是这样,说明自己和LZ想法是一致的。希望这样的高手多发贴,好让我这样小白多有长进。

网友:
熊大牛呀!!!支持与学习!!!

网友E:
其实就是个io坏了 其余的误导了

网友:
虽然有点弯路,但楼主的技术是肯定的

网友:
技术好,帖子写得也不错。学习了

网友:
看到楼主的帖就加分了。写得好好

网友F:
分析的淡定阿,不知道实际维修时有没有走到什么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喜欢看LZ的帖子。本贴我在看LZ描述时就先不看其他,思考如果是我该怎么办?从故障描述看就只涉及IO和南 ...

拜托 你是正式维客啦

网友:
要是只换io呢  LZ

网友G:
楼主讲得很细心,如果是对新手的 话会很有帮助,,这么细心的把这步鄹给发了出来,而且是这么完整,楼主那没话说了,,该得到的分还是会得到的。。。如果是自己单独维修,不是为了给新手提供完整的步鄹,一般都是迅速的测量5大待机,VCCRTC,RTCRST,32.768KHZ,在不确定RTCRST有问题的情况下,不动桥最好,插上电源会得到3VSB和RSMRST,在测量RSMRST时需要找图纸,在RSMRST没有3.3V的高电平时可以先换IO在看下,可能是RSMRST发给南桥的不正常致使南桥内部产生了错误的信号导致RTCRST不正常,有可能是IO的问题导致,先换IO再换桥,修板子先易后难嘛,走那么麻烦的事何必呢。

网友:
不知楼主收费多少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得很细心,如果是对新手的 话会很有帮助,,这么细心的把这步鄹给发了出来,而且是这么完整,楼主那 ...

关于晶振频率那部分为什么有25MHz 14.368kHz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关于晶振频率那部分为什么有25MHz 14.368kHz呢

你说的25MHZ的晶振,他是用于英伟达主板南桥的晶振,有些也是用于网卡的,而32.768KHZ是intel和AMD主板南桥的晶振,14.368KHZ是主板时钟芯片的晶振,每个芯片各自的晶振是不同的,别弄混了,主板晶振不起振或上错了晶振型号会导致主板本身各个总线频率的不正常而导致主板不工作。

网友I:
楼主应该先换IO再考虑换南桥的!

网友:
思路不错  可惜没分了 明天加分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这么难的都能修。

网友J:
引用 网友B:
原来楼主管 RSMRST#  叫的IO的复位,  我们一般叫待机电压  因为IO里面有一个总复位信号

没上过学堂 就跟起外号是一个意思 呵呵 ......版主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板子认真研究研究应该都可以修好,只是费用的问题

是啊 可是有多少人 愿意把时间花费到这上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淡定阿,不知道实际维修时有没有走到什么歪路!

至于说到弯路 有 不确定 南桥也不确定是I/O因为总想寻找点新的线索 比如说 贴片电阻电容芝麻管啥的 可是 一无所获 ,至于有人问 先换个I/O不就行了 如果那么简单的维修 我就不发帖子啦 ,就是因为测试啦I/O的开启信号后迟迟得不到南桥的回应 所以先干掉南桥 因为测量的图片再加上解说 编辑也是费时间的不说,很多群里的网友遇到此问题 总是打破砂锅问到底 所以我也就捡几件测量的几个依据 作为此板的终结者吧 ,也就是说遇到类似的故障 就可以 在I/O 南桥这俩地方动工就可以了 谢谢您的参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讲得很细心,如果是对新手的 话会很有帮助,,这么细心的把这步鄹给发了出来,而且是这么完整,楼主那 ...

恩您分析的不错,可惜我不是校生,没有您那么多的分析思路 就知道是这里那里的故障就可以了 问题还是需要解决的 如果加上你的分析 我会走很少的弯路 如果不是为了给 新手和群里打破砂锅的网友们的一个解释 也就不那么麻烦啦

网友:
笔记本也会出现这中问题,只要刷一次BIOS 就可以触发一次  触发上电关机后不能再出触发    再刷一次 还是可 ...

你早出来 回答 我就不那么累了 解释的那么多 也没说到实质点子上 hehe........  自己知道是 RTC 模块损坏 所以先干南桥 因为 南桥也还担负着 开机电路 COMS的存储......

网友:
笔记本也会出现这中问题,只要刷一次BIOS 就可以触发一次  触发上电关机后不能再出触发    再刷一次 还是可以触发  这个也是SB 内部RTC模块损坏 或者虚焊,都是SB的问题

网友:
没有图纸的板子  三板斧过后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到位,处理起来又快又好

网友:
技术很好。。思路也比较清晰

网友:
这个还好修吧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呀    学习学习   是我肯定修不好

网友:
楼主 威武哟 这么难的 问题就搞定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我一般都先换IO 的

网友K:
修这个板打算收多少钱

佰诚科技 -2 看好了 只为了求取真相 要计较什么成本?

网友:
请教高手:81脚RSMRST不是南桥发给IO的的待机好信号么。。怎么成了IO发给南桥的了。。
79脚跳变可以判IO有问题。。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换我顶多是换I/O,不行在刷一下BIOS ,再不行只能放弃了。

网友:
同学太厉害了值得学习

网友:
向你学习,大哥用功不少,我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但是没修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其实就是个io坏了 其余的误导了

如果只是 I/O坏了 我发帖子就无意义啦 RTC 你咋解释/ ?误导 不是我大熊的风格  如果你觉得是误导 那就算是吧 !只有鞋穿在自己脚上才知道合适不合适 您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应该先换IO再考虑换南桥的!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这是谁都解释不了的  我换了I/O 你再说 还是先干南桥啊 那我还是受你的夹挤?呵呵 .......

网友:
能不能根据时序讲一讲呢?

网友:
换南桥和 IO ,一般客人是不会修的,单价太高了,只能当成研究啊

网友:
好强悍  楼主功夫不浅啊    我碰到这种往往都直接让客户换板了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J:
你早出来 回答 我就不那么累了 解释的那么多 也没说到实质点子上 hehe........  自己知道是 RTC 模块损坏 ...

这种故障很少的,很多人修了几年都不一定遇到

网友:
是很给力的表现啊。修主板可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啊。

网友:
看来楼主的时间很充足呀  写的很好?

网友:
这个故障很经典,感谢楼主,给了我们思路。

网友:
换了两个值钱的零件,赚不到钱吧

网友:
修的挺给力,就是这板子不值钱

佰诚科技 -1 淡定

网友L:
技术不错,不过成本好像有些大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刚开始换了IO  后来杀南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L:
技术不错,不过成本好像有些大了

呵呵 .你这思想 咳!咋说呢?如果你先把成本计算在内 那就不必去修了 ,真正的医者是不计成本 要的是真相 ,在研究室里面你会考虑成本吗?话不能稀里糊涂,是吧?不学无术 就想守株待兔  那是在看大片!!

ndo

网友:
想问下楼主这里为什么是0V呢?不是等于电池电压吗?请指教!!!

网友M:
对RTC的复位检测,你是拔掉跳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对RTC的复位检测,你是拔掉跳线了吗?

当然拔掉测 不拔掉 电池的电压不是直接过来了吗

网友:
楼主对故障的执着与探讨值得钦佩,这是一种崇高的敬业精神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南桥RTC为0-0。5V才正常修的很细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正好啊.谢谢了啊!!!

网友:
有点不太懂,不过学习了。

网友:
不错,我之前也是遇到这个块板子,时好时坏!!!搞的人都崩溃了,听有的人说换了 南桥还不好使,原来IO也挂彩了!!之前 没有培训过,要是现在遇到这块板子就好了,好练练手

网友:
楼主,你写的很好,今天我没分了,改天再加分吧。问一下26722是图纸密码吗,咋打不开啊

网友:
本着先易后难,先换IO不知道会不会还会换桥呢,

网友:
技术真高,不过你修这板子要受多少钱呢

网友:
这种IO坏的很多。

网友:
为什么不先干IO,再干南桥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IO问题比较多,BIOS也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板就是南桥和IO坏了是吗?

高手高手高高手啊呵呵

网友:
昨天遭到一台有点类似这样故障的机器,精英代工的的联想G31T-M2,通电自动开机,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关了就不能连续开机,过一会再点又能开了,IO ITE 8718换也还这样,手上没有82801GB,换上应该能好!

网友:
  要是我的话   这块板子又是一块料板1!!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很好的经验帖,学习了!

网友:
来就是加分的,不懈的努力,终于有了好的结果。

网友:
楼主威武,希望多发帖子 可以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就是经验丰富

网友:
直接查开机电路就OK了

网友:
绝对是精华,修的不错。跳线帽有0.5V电压说明南桥内部短路。

网友:
修这个板子性价比很低啊,我的话就不搞了

网友:
愿来是南桥和io坏了

网友:
我认为南桥没坏

网友:
技术真好呢~三二下給樓主搞定了.高啊~膜拜中

网友:
确实。   给客户修板子吃饭是一回事,   修板子求真相是另一回事,     赞一个

网友N:
引用 网友J:
如果只是 I/O坏了 我发帖子就无意义啦 RTC 你咋解释/ ?误导 不是我大熊的风格  如果你觉得是误导 那就算 ...

Lz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吗?LZ大哥好像很面熟,前几年在论坛见过,突然进步得这么快?怎么学的,很想知道,我也想进步

网友:
换这个南桥简单,BGA用的熟练的话根本不在话下。

网友J:
引用 网友N:
Lz有这个主板的图纸或者点位图吗?LZ大哥好像很面熟,前几年在论坛见过,突然进步得这么快?怎么学的,很 ...

您好,此板的图纸在1楼 ,另外您认错人了,我是今年才在此版块发帖子的,也是和大家共同进步来和大家共同学习的 ,至于说进步飞快 那是因为我喜欢看书,也爱钻研这故障板子 总比没事打打游戏强 ............如喜欢本人帖子可以到我群来溜达溜达   389561748   134769649

网友:
小蚂蚁io,必先除之。

网友O:
有几个小问题:
1、对跳线帽RTC的复位到南桥的检测,发现不正常,正常在0-0.5V,此处电压过高说明南桥内部虚焊不良或已经损坏,更换南桥?
想问下,0-0.5V正常的说法,是不是测量的时候是中间针与地相连(清除CMOS)的时候测的,
当时接地,应该被下拉为0-0.5V,不然清除CMOS测量就应该是3V左右..
此处电压过高说明南桥内部虚焊不良或已经损坏,更换南桥,内部虚焊是怎么得知的,
是中间针打值阻值过高判断的吗?还是只要清除CMOS时,
测量电压过高就是内部虚焊或南桥坏,楼主感觉空焊为什么不加焊一下南桥更换南桥多麻烦呀,
是不是正好手上有多的南桥

2、首先对IO的81脚复位进行排查,发出处于低电平,81脚RSMRST#这个不是南桥ACPI的复位信号或待机电压好的信号,同时也叫IO的复位?
这个电太坏如果为低,主板应该不会触发吧,更换IO好了,应该是IO短路内部拉低了这个电压

小白,有不明白的就问了,请不要见意或感觉麻烦谢谢...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几个小问题:
1、对跳线帽RTC的复位到南桥的检测,发现不正常,正常在0-0.5V,此处电压过高说明南桥内部虚 ...

     RTC复位 是指信号RTC RST# 这个位置既不是对地之后测的 也不是测得的BAT过来的 这个针脚是BAT经二极管过来 通过跳线帽连接RTC RST#这个针脚然后直达南桥的RTC内部模块 在测量中间脚的时候这里是应在0-0.5V 左右 鉴于测量电压过高 不管是虚焊 空焊还有短路等 ,我的 做法是   更换
第一是因为加焊的效果不如重新更换来的使用长久。
第二 因南桥内部的RTC模块已损坏 , 不换不行 。

I/O的81脚 是 RSMRST#待机电压 我叫做复位 ,在I/O的芯片里还有总复位, 所以这个81脚是发送出去的 不是进来的, 鉴于I/O也存在部分模块损坏, 也必须换之。 这就是我说的并发症, 俩芯片都有部分模块受损 ,导致这一系列的问题 。

网友:
引用 网友J:
您好,此板的图纸在1楼 ,另外您认错人了,我是今年才在此版块发帖子的,也是和大家共同进步来和大家共同 ...

时序方面你研究得怎么样了?笔记本有没有研究?自学的印象会很深刻,但需要太久太久了

网友:
如果是我,我第一个会把IO处理掉,呵呵,感谢楼主分享,又学到了。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技术很好哦

网友:
从没遇到过呵呵

网友:
手上也有片这样的板,服役中,哪天坏了的话可以产考一下卤煮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这个板打算收多少钱

好牛啊   大叔 佩服

网友:
这种板一般不用看,自动触发或关不了机都是干IO

网友:
很好、很牛、很详细,羡慕!有这样的身手,修主板那是其乐融融啊,我有一块GA-MA770T-UD3P的板子,主板橙色线3.3V与地短路,我拆了所有与地短路的电容和I/O,故障依旧。楼主给点高招吧!

网友:
手头也这样的板 下次用你的方法试试

网友:
一块主板,又换南桥又换IO,又费这么多时间,请问楼主,你可以收多少钱呢?

网友:
这案例应先"杀"IO, 再换SB,就完美无疑义了,总之,维修遵循应先易后难的原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没上过学堂 就跟起外号是一个意思 呵呵 ......版主厉害 !一眼就看出来了 .....

待机电压好信号 ,你们怎么练的啊 这么厉害

网友:
技术不错。思路清晰,

网友:
指的是rtcrst# 对吧,就是拔掉跳线帽,还残余的电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