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570 主板无CPU供电和桥供电

楼主(2015-01-27):
映泰TF570 主板无CPU供电和桥供电 ,测量发现CPU供电无开启。桥供电也是无开启。强行把桥供电芯片给一个开启电压(UP6103S8)桥供电可以发出但是还是无CPU开启信号!本人小白还望大神援助!无图纸此机!

网友A:
按时序修啊!!先修桥供电!!

网友:
还要很好地努力

网友:
按序维修,居然要强行,那肯定得先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
没图纸,感觉好麻烦,只能一步步测三大条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时序修啊!!先修桥供电!!

AMD的先搞桥供电??????CPU电压没出来,哪来的桥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先搞桥供电??????CPU电压没出来,哪来的桥开启电压

难道我记错了??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没有102或302排阻把它们换换看

网友:
nVIDIA芯片组的板子,我刚看了,SUSB#信号进入IO芯片,转换发出PSON#持续低电平到ATX绿线,绿线拉低,电源开启工作输出+3.3v,+5V,+12V主供电,经过电路降压到桥供电,所以先修桥供电!按nVIDIA芯片组上电时序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