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待机0.012掉到0.000

楼主(2015-01-27):
           联想G480插适配器待机从0.012掉到0.000,公共点电压正常,没有图纸,无法查EC工作条件,想问下论坛里的大哥大姐,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和经验,对了,刷过BIOS  。    附上BIOS ,

网友A:
有短路的。仔细测一下、、、

网友:
G8的图现在应该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短路的。仔细测一下、、、

各个供电电感正常,无从下手,

网友:
待机芯片,测量待机电压,这些不需要图纸都可以完成

网友:
G480  纬创代工图纸

联想 G480 .pdf

网友:
CPU 电肯定没出来啊

网友:
是不是 3 5V 电压 有短路 你i好好测下

网友:
应该是CPU那边的故障  正好修好一台  烧了的  用的是参考图纸

网友:
     g480 待机变到0.000是正常的

网友:
   学 习   一  下

秒杀秒杀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查待机芯片的条件啊。。

网友:
查查 RTC电路

网友:
DDDDDDDDDDDDD

邱大侠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