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68T LE V2 此板不开机通病找到啦

楼主(2015-01-27):
昨天下午客户拿来一个M4N68T LE V2主板不开机 让他放这他还不愿意 非要拿走 为了钱只好答应他让他在这等会、、、、

网友:
前面5脚的没看明白,不过华硕的822排组是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像是哪个小待机上面的

网友:
那是一个5v待机转3.3待机的稳压器把算是

网友:
poq603坏了吗!!!

网友:
楼主艺高胆大,要是我,客人在旁边就不会修了。

网友:
点位图直接发出来就行了

网友:
小白看不明白,请问那5脚的管是什么管?

网友:
昨天也碰到一个 M4N68-M LE V2 也是小五脚芯片坏了导致开关针无电压

网友:
我晕,我前天遇见的情况和你一样,也用了点位图,后来让徒弟修,他说是短路了,没修的价值,我也就没有问!可惜了了!

网友:
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哟

网友:
有点穴神器就是不一样啊,F1A55-M LX3  REV.1.00点位兄弟有吗?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到底是哪个5脚 没看明白

网友:
三块都是一样的啊

网友:
维修过程不详细哦

网友:
我刚刚遇到这种板子  不过5脚没3v  只有0.8v

网友(2015-11-17):
   楼主技术超群。。。   赞    请问  你有 华硕点位图的软件吗????

网友:
这是5V转3V的电路吧。

网友:
这开机脚的电压是多少呀,高电压开启还是低电平开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