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650W电源PG信号5V电压低,电脑不能启动

楼主(2015-01-27):
花了40元从收废品那里买了个全汉650W电源,但是接上电脑主板不能启动。用万用表测量各档输出电压正常。在测到灰色+5V P.G信号时,正常情况下为5V左右,这个电源实测只有0.12V,为PG信号不正常,造成主板不能启动。打开电源查看,做工还算不错,无糊味,无烧毁的地方,只是主滤波电容(Teapo 420V 470UF)鼓包,和这个有关系吗?我是新手,求高手们如何修复?谢谢!

网友A:
这样的达不到650W吧?650W那变压器还要大.....

网友:
不排除这个电容会影响电压,你可在网上找份图纸看看,芯片出问题的原因比较大。

网友:
你昨天说的电源都有鼓包电容,都换掉再说。

网友:
换    估计你也找不到   也没工具  建议交给维修人员弄吧

网友:
谢谢大家,我是菜鸟啊

网友:
应该不是这个大电容的问题,跑灰线,查监控芯片。

网友:
这种电容本身就有些鼓起,关键是测量电容两端的电压,低就换,不低也换试试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的热情指点。

网友:
大电容应该不是问题,查查小电解电容,fsp用料有点省,包括给浪潮等代工的服务器电源,都这德行。

网友:
这种大电容本来就是有点鼓的,看容量应该足650W。你查查灰色线这一路的原件,特别是电容,看容量够不够,如果没测出问题估计是IC挂了

网友B:
650W 真心困难, 包你400W 没问题 多了不敢说,  至于不起动 我建议有几个,你可以尝试, 把那个大电解上面的鼓包塑料拆下看看是否为真鼓包。 如果真鼓包了会导致带载能力差,不开机, 在或者就是芯片IC 可以尝试替换, 这个是主动式的PFC电路,我还不是很了解,被动式ATX 各项电压都有还不启动的话一般是10V1000UF电容在作怪,替换则很容易好,不知这个主动式的里面是否还有这个电解,楼主先试试这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达不到650W吧?650W那变压器还要大.....

这电源标称功率没问题的,变压器大小和功率的关系还要看材料和开关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650W 真心困难, 包你400W 没问题 多了不敢说,  至于不起动 我建议有几个,你可以尝试, 把那个大电解上面 ...

此电源新品功率肯定是达标的,这类电源的ic很少挂,反而是小电解电容多年工作后容易老化,esr变大导致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多谢大家热情指点

网友:
把所有不是固态电容换了再试试

网友:
散热片好像有点小了。

网友:
看图象主动PFC的电源,不启动主要查:1、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常(+5V待机电压、给驱动电路IC的电压、主动PFC电路VCC电压);2、驱动电路是否正常;3、保护电路是否保护;4、主动PFC电路。研究起来比较麻烦。最好有图纸,先图上分析。

网友C:
把固态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D:
对我一个超级菜鸟来说,目前还修复不了,继续向大家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我一个超级菜鸟来说,目前还修复不了,继续向大家学习

老兄在哪,可以请附近的坛友帮忙看看,再发表维修经验。供大家学习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固态电容换了试试

这个哪来的固态电容

网友:
大电容鼓包了会造成启动困难的

网友:
换个电容    固定的  是是是

网友D:
这两天从淘宝购得恒温电烙铁,胜利6103电容表,及450V560uf大电容,又看了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自己下决心修好这个电源。先用电容表测得主板上的Teapo 420V470uf大电容,容量几乎为0,于是用新买的电烙铁焊下,把从淘宝买的450V560uf大电容换上,接通电源再测,PG信号为5.3V,正常,原先为0.12V,至此,这个全汉650V电源修复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两天从淘宝购得恒温电烙铁,胜利6103电容表,及450V560uf大电容,又看了刘坚强的电源维修视频,自己下决 ...

这个大电容失容量,不仅影响PG信号,还影响其它各组供电质量啊。

网友:
全汉的电源用料的确充实啊,其实400伏大电容外包装顶盖都是微鼓包的,外观是看不出来的。楼主只是碰巧注意这一点了,有时无知也是好事儿!

网友:
感谢大家的多多帮助,手头还有一个650W的全汉电源,烧保险,初测大电容也坏了,整流桥坏了,扼流圈也坏了一个,正在检修中。等修好后发贴子。今天修的电源正在烤机中,目前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