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加热后变软

楼主(2015-01-27):
台式机主板一上BGA加焊,完全冷却后整块主板变得软软的。是不是温度设定问题呢,加热砖温度我是调150度。但笔记本的板完全冷却后还是可以变坚硬的。

补充内容 (2015-1-28 13:21):
没变形 就是变软了 稍微动一下就会变形 加热之前稍微动下不会变形 V星华硕杂牌的都一个样啊

网友:
没听过变冷后还会变软,只听到加热后会变软

网友:
那就是板子用料太差了,,换个板子吧!!

网友:
杂牌的主版吧

网友:
加热变软,几层板啊……

网友A:
好是变型,你板没固定好。

网友:
估计是变形了   怎么会变软呢

网友:
杂牌板变型了吧?这种板周边应多下几层锡纸保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是变型,你板没固定好。

板子没变形  就是冷却后板子没加热之前坚硬 有点软  V星华硕杂牌的都是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