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触控板失灵

楼主(2015-01-27):
触控板右键失灵 单击触控板和左键都变成右键的效果 这奇葩问题 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
不爱修,外接得了

网友:
用酒精洗洗看

网友:
驱动是否有问题?

网友:
在PE中试试,有可能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一个K失灵的应该是K坏了

网友:
换个触摸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