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笔记本不能U盘启动

楼主(2015-01-27):
                  用户的宏碁笔记本【型号没记住】忘记了开机密码,我说重装系统就可以了。但是开机按e12设置成USB-HDD启动, 就是不启动。我的电脑店U盘在其它电脑上使用正常。进BIOS设置按F10确认 也不启动,大家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
你不是修电脑的吧   修电脑连这个都搞不定

网友:
你还的继续学习啊

网友:
肯定可是U盘启动,只是有的BIOS设置不正确就,找不到U盘,前几天修了个三星的就是高了半个小时才搞定设置问题!

网友:
U盘不行,你就不知道用光盘进PE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