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TFT24W80PS1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5-01-27):
小弟今天接手一台AOCTFT24W80PS1显示器不亮。DVI-D和VGA接口都不亮。但是开显示器开关有待机显示无信号休眠。拆开测电源5V正常。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驱动板上有三个BIOS 芯片2个24C02WP 还一个主程序bios.由于没修过dvi接口的板请大虾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看看led的驱动板有毛病没有

网友:
刷程序前记得先备份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

网友:
刷程序吧,

网友:
但是没有这个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