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故障

楼主(2015-01-27):
联想Y330  DDR2 内存 ,现在的现象是CPU风扇不转, 但CPU 温度用鲁大师检测只有29度,散热器很烫手,换了新风扇故障一样的。但是没有死机和关机。我用万用表检测了风扇供电有5V电压。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应该如何解决。

网友:
4针的吧,4针的供电脚一直有5v,你把蓝线拔掉试试

网友:
风扇上只有两条线。

网友A:
我是自己的电脑,如果不行,打算让它一开机就转(一直转),这[ 样供电5V好还是3.3V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的电脑,如果不行,打算让它一开机就转(一直转),这[ 样供电5V好还是3.3V好?]

3.3吧,5V噪声有点大的吧

网友:
就是,这种一般接在二极管上还是接在电容上好?

网友:
2根线的,你把黑线直接接地,就转了

网友:
风扇是有温控检测的  温度达到了才会转   是不是这个原因?

网友:
肯定是你的温控电路出问题了,,CPU本身温度很高了,但是检测电路检测到温度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