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有5V待机电 但不能开机

楼主(2015-01-27):
.

这个电源 绿线有3.2V  紫线5V ,
原来有两个鼓包的10V 1000uf的电容  已经换掉
三个肖特基双二极管拆下测都正常
就是这个大二极管通路 阻值只有几十 (待会就换)
请问这种情况 一般都是那里问题呢?

.

网友:
绿线3.几V应该正常的呀。 紫色线5V正常吗?

网友:
绿线是开机线,紫线才是待机的,麻烦说清楚,

网友:
绿线是开机线,3点几V到5V都属正常的!紫色线才是待机5vsb.

网友:
请问换好之后正常了吗?

网友:
换了再测吧

网友:
这种杂牌电源一般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
二极管双向都通,后面的IC和三极管估计都不保了。

网友:
那个二极管整流后是供待机5V的,PWM芯片和二极管后面的电路应该也有问题。

网友:
10楼说的对,IC应该没问题,检查下两个推动管再说

网友:
那个大二极管是辅助电源整流的,因为接线圈,正反测都通,拆一脚才能测准。

网友:
如果是494电路的话,检查功率管基极的小电解性能以及辅助12V的滤波电解性能。或者直接代换试试看。

网友:
脱机短接绿线量各路电压,看是否正常

网友:
待机是3V左右的吧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真正会修电源的都不说话,说话的都不是会修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一个问题,真正会修电源的都不说话,说话的都不是会修的嘿嘿。

会修电源的都去修电源了,没时间在这泡论坛,在这泡坛的都是生意不好的

网友:
会不会主板问题呀!先短路下绿线看看。

网友:
我也说不明白  这种情况很好修     先把绿线短接     在测T2有没有电压    有就是   三极管下面有俩电阻   一般是零点几欧  很多都是电阻  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