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41D3+无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5-01-27):
测全板供电正常,就是无CPU供电,还好有图纸,找到CPU芯片EN第三脚 电压 只有0.5V ,看图纸,这个是12V经过电阻分压过来的,只不过设计 了几个三级管受控而已,直接取了Q28,开机跑码正常

IG41M-M7S-V6[1].0-S G41D3 .pdf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办事!

网友:
映泰的主板使用的三极管比别的牌子主板要多,而三极管爱坏。。修映泰主板烦呀。。有时候三相CPU供电只出一相 ,难搞的要死。

网友A:
直接拆了???换个好的上去试过没??是不是Q28坏了??

网友:
粗暴而简单的解决了问题……

网友B:
直接取掉Q28应该是不行的,会影响主板正常关机,最好找个相同NPN类型三极管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了???换个好的上去试过没??是不是Q28坏了??

不是Q28坏准确的说是前方还有三级管跟场管控制信号有问题导致拉低了EN信号,不过修主板要求的就是一个效率,直接让这个EN信号不受控就好,没什么影响的,所以才直接取了Q28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取掉Q28应该是不行的,会影响主板正常关机,最好找个相同NPN类型三极管补上。

没有影响到主板的关机,只是不让EN信号受控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影响到主板的关机,只是不让EN信号受控而已

我修映泰的一直都是直接取这个三级管的,一直没出过返修

网友:
映泰AMD的也有这种通病

网友:
1am
huai坏 贴片三极管

网友:
这块修好多钱

网友:
直接拿掉会影响上电时序

网友:
Q28去掉,不会影响主板的其他功能吗?主板产家设计Q28干嘛?

网友:
呵呵,在电脑画图的软件怎么用,好像叫AUTOT是吧!有没有免费的软件............

网友:
这板修过、。

网友:
本人手上有好几块这样的板子都是铁板啊   不好修 不跑吗的

网友:
最少50元吗、?

网友:
我们这里比你报的便宜,

网友:
大神,Q28在哪个位置?没点位啊,板上也没有丝印,不知是哪个管子?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水平啊,,

网友D:
光拆掉这个管子,不是办法哟。

网友(2015-11-27):
感谢楼主无私分享   秒杀

网友E:
  这样拆了  系统 会不会 无法休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拆了  系统 会不会 无法休眠了!

不会了,我试了的,机子没有任何不好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拆掉这个管子,不是办法哟。

拆了之后 还好呀,没有出现任何不良症状,也没有返修,都快一年了

网友:
我有几块一直没修好

网友:
十分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cpu核心供电开启信号用物料,这个电路应有时序要求,否则系统下会不关机吧。

网友:
收藏了。下次碰到也这么干。。效率高啊

网友:
收几十元很正常的。。。